楼主(2005-03-18):
一下是研华的协议

#AAN
名称:读模块中通道N的数值
说明:本命令从模块(地址为AAH)8个通道中的一个读回数据
语法:#AAN(CR)
#为定界符
AA(范围00~FF)表示模块的两位十六进制地址
N为将要读出的通道号,N值为0~7
(CR)为结束符,即回车(0DH)
回答:>(data)(CR)
>为定界符
(data)是通道号为N的测量数据值,该数据以“+”或“-”开头,后面跟4位十进制整数和一位小数(温度0.1℃分辨率输出),或以“+”或“-”开头后面跟6位十进制整数(电压、电流和0.01℃分辨率温度输出)。传感器开路输出-0999.9或-009999
(CR)为结束符,即回车(0DH)
例、命令:#430(CR)
回答:>+0408.6(CR)
本命令请求从地址为43H的模块读回通道0的温度值。模块应答通道0的温度值为+408.6℃。

我该用gp中的什么协议和ADAM通讯呢?
是general sio protocol  还是要另写extend sio script

如果要另写协议脚本,那有没有什么格式要求?

谢谢各位

网友A:
和proface联系可以拿到相关的技术资料.

021-68889825

网友B:
肯定要用扩展口:extend sio script
按照你所说的语法格式收发数据
至于怎么去写脚本
还是参考手册吧
软件自带的英文PDF文档中也有相关内容

楼主:
我看了,英文PDF讲的都是传输数字,ADAM模块传输的是字符

网友C:
一样一样,传的都是0...,1...,字符可用ASCII码,还是先向Proface索取相关资料,看过就明白了。这样的应用案例很多,绝对通得上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下是研华的协议

#AAN
名称:读模块中通道N的数值
说明:本命令从模块(地址为AAH)8个通道中的一个读回数据
语法:#AAN(CR)
#为定界符
AA(范围00~FF)表示模块的两位十六进制地址
N为将要读出的通道号,N值为0~7
(CR)为结束符,即回车(0DH)
回答:>(data)(CR)
>为定界符
(data)是通道号为N的测量数据值,该数据以“+”或“-”开头,后面跟4位十进制整数和一位小数(温度0.1℃分辨率输出),或以“+”或“-”开头后面跟6位十进制整数(电压、电流和0.01℃分辨率温度输出)。传感器开路输出-0999.9或-009999
(CR)为结束符,即回车(0DH)
例、命令:#430(CR)
回答:>+0408.6(CR)
本命令请求从地址为43H的模块读回通道0的温度值。模块应答通道0的温度值为+408.6℃。

我该用gp中的什么协议和ADAM通讯呢?
是general sio protocol  还是要另写extend sio script

如果要另写协议脚本,那有没有什么格式要求?

谢谢各位
general sio protocol  和 extend sio script兩種都可以做到與4017類比模組的通信需求,不過我建議您使用 extend sio script的方式比較好,速度快又沒有元件限制。我跟利昌電機都用過這款模組,反應速度上還算不錯,但是4017所得到的數據嘛,不予置評。

楼主:
我通讯上了,谢谢各位,用的是扩展口422!

st402前期的版本不支持主口和扩展口的切换,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说明书上EXT_SIO_STAT00写的是错的,应该是1为发送缓存区有数据!这又是 个问题
总之多谢各位帮忙

至于收到的也是ASCII码,我做了转换程序,确实不太好,挺麻烦!

网友E(2010-10-15):
楼主有 ADAM 的协议啊 麻烦发一下 先谢谢了 邮箱scyer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