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我用的是松下的FP0型PLC,我想通过它来控制电机的加速启动,当条件ON时又让电机减速动转,而当条件OFF时又让电机加速;条件为例如可通过光电开关控制其ON/OFF;哪位大师知道,可否详细告知。

网友A:
用DF,DF/指令及SET,RST指令编程控制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可我要的是慢慢加速和慢慢减速,有加减速时间设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可我要的是慢慢加速和慢慢减速,有加减速时间设定的.
你用PLC控制变频器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可我要的是慢慢加速和慢慢减速,有加减速时间设定的.
你用PLC控制变频器不就好了,
你所说的我曾经开发过,用PLC给变频器一个信号,让加速到二段速,在变频器里设定加速时间.可我想知道的是用PLC可不可以直接控制啊!

网友C:
大家好,我也在初学松下系列的PLC,很多东西都没明白!现在想通过D/A转换成电压变化来调速,控制的是直流无刷电动机!请各位高说多多指点!kurry@eyou.com不胜感谢!

网友D:
可以直接控制,用SET 和RST命令,加上一个频率变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