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指教一下

楼主(2005-03-18):
有两个线圈(继电器),一个匝数少,导线粗;一个匝数多,导线细,请判断哪只是电流线圈,哪只是电压线圈?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是继电器线圈,当然匝数少,导线粗是电流型继电器的线圈;匝数多,导线细是电压型继电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