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使用BBPC4X86如何降低成本?
 一般X86系统都需要电子盘,另外购买最小容量的也大约需要100元以上,BBPC4X86板载1.44MB电子盘,降低了系统总体成本。实际上本公司的电子盘技术支持几乎无限容量的电子盘,考虑到实用性、使用习惯和性价比的需要,现在定为1.44MB,用户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和我公司联系洽谈。
一般的PC104板都支持DOC电子盘,由于不是通用配件,比CF卡价格高很多,大容量(64MB以上)的价格更是让用户不敢问津,而CF卡的价格却很便宜,对于需要大量数据存储的用户来说是首选,无震动无噪音,适合嵌入式应用。对于像硬盘录像这些需要更大存储容量的应用,还可以使用价格低廉的机械硬盘,贴心的设计降低了客户成本。
在汉字应用中,一般的300K电子盘不能满足用户要求,因为16点阵汉字库256KB,再加上操作系统64KB,应用程序和数据空间所剩无几,为此使用电子盘需要增加100元成本,BBPC4X86内置二级16点阵汉字库和字符库,节约了系统成本。
一般486PC板会带显示卡,而此显卡在运行系统上往往不需要,这就造成了浪费,386系统一般不带显卡,需要另外购买显卡进行开发,增加了用户成本,BBPC4X86独创的虚拟显示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软件完全免费提供。另外,如果使用显示卡,由于显存的位置在640KB处,直接突破640KB的限制就成为泡影。
很多DOS用户很想突破640KB的内存限制,但是使用ROM-DOS的X86系统,内存容量一般只有512K,而BBPC4X86可以直接寻址896KB内存,用户再也不需要绞尽脑汁把程序改小了,节约了开发时间,提高了运行效果。
当今世界,免费是潮流,在国内尤其明显,尽量提供给用户免费的BIOS、DOS、RTOS、TCP/IP、开发工具等等,切实避免可能的纠纷,是我们献给用户的厚礼,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SOM2386/2388有3条用户片选信号,用户可以用74芯片扩充接口,不需要使用GAL进行译码,节约了成本。也可以直接连接一些并行设备如:液晶模块、并行A/D等等,如果对总线时序有特殊要求(比如特别慢速的设备),也可以与我公司联系定制这3个信号。
PCM3386/3388有一个液晶接口,实际上是一片CPLD(XC9536XL-PQ44),用户如果需要特殊的接口信号,例如大量双向接口等应用,可以自行修改CPLD逻辑,我公司可以提供CPLD的引脚绑定文件和例子VHDL代码,所用的工具软件可以到XILINX网站免费下载。

网友A:
这个到是可以, 可不可以看看你们的网此

网友B(2006-06-08):
亲爱的各位M-Systems产品经销商/客户,
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出现一批仿冒的M-Systems  DOC2000的产品,包括

DOC2000 16MB/32MB。对于这些仿冒的产品,M-Systems郑重声明,m-systems不会

对任何仿冒的产品提供品质和售后服务。对于任何制作仿冒/销售等侵犯M-

Systems产品行为的公司或个人,m-systems将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述。敬请各位

客户从正规的代理渠道进货,以保证得到正规的产品和享受到应有的服务。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doc2000 16MB 真品与假品的主要区别.
主要分别
1. 尺寸:长和宽略比M-Systems的产品大一点点,较难放入原装的IC套管中

2. 字体:假货的字体较细,字体较瘦, 真品字体清晰,较粗。
3. 外观:左下脚的缺角比较小,不明显,真品缺角较大且明显。
4. 序号:假货41755xxxxxx
5. 标签:假货是采用普通不干胶标签,没有加防水膜。真品加防水膜,比

较明亮。
6. 用DINFO的工具查看内部信息, 你可以发现以下的不同之处.
内容            假货                                 真品
DiskOnChip Type    Diskonchip millennium           Diskonchip

2000
Flash Type    TC5864                           KM29V128000
No. of chips    2                                    1
7. 容量:假货在使用上可能会出现容量不足或检测不到的现象。
我司本着精益求精、优质服务的宗旨。根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方案和服务。我们真诚希望能与社会各界专家、朋友合作,携手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