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谁能告诉我压力变送器  热电阻  热电偶的原理是什么啊

標題寫清楚

网友A:
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膜片和敏感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预张紧的测量膜片两侧。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体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在无压力通入或两侧压力均等时测量膜片处于中间位置,两侧两电容器的电容量相等。当两侧压力不一致时,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和压力差成正比,故两侧电容量就不等。

楼主:
还是不懂  能不能简单扼要的说明

网友B:
压力变送器(压力传感器):电容的一个电极板安装在被测物上,压力引起这个电极板的位置变化,从而电容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变化,电容上的电压发生变化

热电阻、热电偶:随温度的变化,介质的导电性能发生变化(游离态载流子数量变化),也就是电阻、电偶发生变化

网友C:
不懂的事情,先自立自強.
http://www.google.com/

网友D:
压力变送器也叫做差压变送器,原理主要是管道压力作用于膜片上面,通过介质液体给传感器,经传感器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网友E:
我也不懂

网友F:
把压力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的装置叫压力变送器.

网友G:
压力变送器要看是用哪一种测压敏感元件、热电阻:任何金属导体在温度发生变化时,它的电阻率都要发主变化,也就是说当温度发生变化时,金属两端的电阻有一定的变化,利用这个特点制成的测温元件叫热电阻、热电偶:两种不同材质的金属导线,焊接在一起,焊在一起的一端叫热端,另一端叫冷端,热端加热时在冷端就会有热电势输出,利用这个特点制成的测温元件叫热电偶。

网友H:
我的天啦,到这里可以学到不少呀。谢谢楼上的!

网友I(2005-04-18):
引用 网友D:
压力变送器也叫做差压变送器,原理主要是管道压力作用于膜片上面,通过介质液体给传感器,经传感器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压力变送器也叫做差压变送器?  不是吧。  差压变送器是测量的两个带压源的差值。  压力变送器虽然是通过与大气压强进行对比,但是也不能说压力变送器也叫做差压变送器吧。最起码的相同的测量量程的话,价格就不一样的啊,不能等同看待。

差压变送器一般有两个取压孔,分低压和高压取压孔,  压力变送器一般只设一个取压孔,从安装结构和安装方式来看,两种仪表就存在差异,所以两种仪表划等号的说法我不太同意。随然原理类似,但在实际运用中,这两类仪表还是分得很开的。

网友J(2006-04-04):
现供职于一家成立于三十年前的专业化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的研究所.约三十年前,我国第一个国产化压力传感器就产生在这里.本人曾从事过原始苾片的制作.传感器变送器的生产等工作.热爱这份工作.愿和各位广泛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K:
压力变送器作用是将压力信号转换成标准电信号输出,其原理各不相同,通常有电阻应变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压电式、振弦式等等。通常用的E+H公司PMC133是电容式的;川仪EJA是振弦式,ROSEMOUNT是电容式的
热电阻是将温度变化转为电阻变化;热电偶是通过将两种金属焊接在一起,温度变化将产生热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