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留个名,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通讯还是有问题,有哪个大侠知道,帮帮忙阿!

网友A:
通讯不是很可靠。

楼主(2005-04-18):
你是说abb的modbus模块通讯不可靠吗?
现在电机还没有转起来,能否有人告诉我一下变频器参数的具体设置阿?

网友A:
对400系列的变频器,设置50,52组参数。

楼主:
急阿!
我用的是 asc800的变频器
    硬件连线是用的rs232转485 转接器来连接变频器的modbus适配器。 T/R-接A-  T/R+接B+

    52组的参数如下 :    站号为3    波特率 9600  无奇偶校验  1个停止位。

    EXT1的启动/停止/转向信号远设为  COM.REF
    11.03:REF1的信号源选为  COM.REF
    16.01:RUN ENABLE 为COMM.CW
    16.04:故障复位为COMM.CW
    30.18通讯中断采取的动作  no

    90.04:  81
    90.05:   83
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发:09 03 00 03 00 01 42 75  来读状态字,返回的结果是一大片0 而且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