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样复位CPM1

楼主(2005-03-18):
我用CX-P对CPM1编程序,用了FUN49,密码#1234,现我用CX-P释放密码后,经过修改后无法将程序下载至CPM1,提示程序被保护。请哪位大哥来救救我!!!
   急急急!!!

网友A:
有备份还不简单,清除后重新下载

网友B:
它这个下载分2部分,包括设置与程序的下载,要分别来。不明白打电话问供应商的咨询。

楼主:
有备份,但就是不知道怎样清除空PLC中的程序,求哪位大哥给个答案!!!

网友C:
拔下电池放五分钟以上就可以清除了

楼主:
谢谢,难道用CX-P设置了密码以后就不能用CX-P清除、修改吗?
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

网友D:
1.open CX-PROGRAMMER
2.ONLINE REL PASSWORD 進入PROGRAMMER模式
3.傳進你修改的PROGRAM.

可以隨意修改!

网友E:
利昌大哥好人!多练功中国功夫!

楼主:
我去试试,先谢谢了!!

楼主:
现在可以了,用程序直接下载就完成了。我以前用的是2.03版,是别人装上去的,不知是版本低的原因,还是别人做了手脚。现在我下载的3.0版才解决问题。再次感谢以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