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电磁调速电机是通过调节控制器上的电位器来实现控制速度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相距30米的两地互不干扰的控制电机速度怎样实现呢?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说一个 比较麻烦的办法 ,可以使用 一个计数器 加 D/A转换的 办法 来搞。
不过我记得 比较好的控制器 都有数字控制输入端的

网友B:
用俩拨码开关切换,接俩调节控制器,不就得了.

网友A:
你说的是没问题,但是 你不能让两控制端同时进行调节。

楼主:
我厂的生产线利用电磁调速电机来拖动输送带,用一块电路板来代替原控制器的电位器,通过加减速两按钮来调速,当要实现两地或多地控制速度时只需要并入相应的按钮即可,我看了一下那电路板上面有很多色环电阻还有一些芯片等,可能是利用单片机来投切电阻(按一下加速就并入一个电阻,总电阻就减小,速度加快,反之亦反)不过我是刚学电工,对单片机更是无知,所以不能肯定是这样,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番不甚感激呀!!!

网友B:
同时调节怎可能不受干扰呢,估计你说的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不互相干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