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我想问的是当变频器运行是,我可不可以用接触器退出其中一台电机,再需要时再将它投入。这样做会不会损坏变频器。5KW变频器,两台1KW电机。

楼主:
我在线上等,请各路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A:
不会吧。一拖二时摘掉一个负载,在接触器触点上会产生火花,这属于带载操作,应该注意灭弧以及开关动作瞬间所产生的电流冲击。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
我试过,搞过一台plc,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设备,不过,两台设备不能同时运行,即需要时,切断一个电机,投入一个电机。

网友C:
是可以啊
我公司有十六台变频器均同时带动两台马达运行啊
因为要同步运行
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具体型号我回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