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如果用两根不同(一根线径大些,一根小些)的线并联在一起接负载,当电流增大时,为何细些的线要被烧短?

网友A:
两根线所通过的电流都一样,当然要烧断较细的那根导线。

网友B:
细的电阻大,发热高.

网友C:
没理由啊,超过了导线所能承载的电流

网友D:
这个呀,细线比粗线短绝对的!什么原因自己想吧

网友E:
细的线当然会烧断的,这是因为当两条线接在一起,相当于是两线并联,流过两线的电流相当,较小的线当然会发热大,这样就烧的,两线并联只能过的电流是小线能过电流的两倍。

网友F:
同意6楼观点  加分

网友G:
没这么复杂吧?
细线烧毁就是因为电流超过了其安全载流量。两根线并联,两根线上的电流是一样的吗?这要取决于两根线的电阻,细的电阻大,其上面流过的电流就要小,虽然电流小,如果超过了其安全载流量也同样会烧毁。

网友C:
9楼 观点就是我说的

网友H:
此问题的关键是先搞清串联的的定义.
如果电线的材质相同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只能解释为细线的强度低.

网友D: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I: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没处理好吗

网友J:
这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K: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想吧

网友L:
一根电缆内部也是多芯的,我们假定它是10芯的,又理解为9芯再并一芯。结果是怎么样?不会出现楼主所述现象吧,楼主所述现象可能是二线并联接触得不好,或者是不同材料的导线并联。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呀,细线比粗线短绝对的!什么原因自己想吧

网友N:
万万不可这样做!!!
这样实际上是电源的短路!后果是灾难性的!!!

网友O:
联合实际
日常使用1.5kw电饭窝时,一条2.5A的保险丝会烧断,并联多一条7.5A保险丝就不会断
但使用2.2kw电饭窝时会怎样?使用2.4kw电饭窝时又会怎样呢?
道理因该一样吧
排除人为因素“细些的线要被烧短”是不可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万万不可这样做!!!
这样实际上是电源的短路!后果是灾难性的!!!
跟错贴了~~~~~~~~~~~~~~~对不起!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一根电缆内部也是多芯的,我们假定它是10芯的,又理解为9芯再并一芯。结果是怎么样?不会出现楼主所述现象吧,楼主所述现象可能是二线并联接触得不好,或者是不同材料的导线并联。
精彩!
和当年的伽得略驳亚里士多德的“落地论”和方法完全一样哦。
但是有一种情况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电动机、变压器等的线圈绕组可不要一粗一细哟!大家能想想这是为什么吗?

楼主(2005-04-25):
细线的发热量大

网友P:
因为变压器并非并联关系啊,是相当于有比例关系的两个独立电源,当然不要用粗细不一的线了

网友P:
我个人认为,原因有2,第一是粗线接触不良;第二是细线质量太差了!偏向第一个原因

网友P:
更正,第二也是粗线质量太差或细线质量比粗线好很多

网友Q:
你说的电流有多大?如果达到上百安培,那是很正常的,因为电阻不一样,包括线的接触电阻

网友R:
楼主的结论的正确性值得考究,根据公式P=U*U/R,式中P为电线消耗的功率,U为电线的压降,R 为电线的电阻,如果两根电线并起为使用,则两根电线的压降是相等的,这样,电阻大的电线,消耗的功率应该还要少,一般来说,细的电线的电阻比大的电线的电阻要大,所以细的电线应该消耗的功率还要少,细的电线应该比大的电线还要难以烧掉的.打个比方,用2.5平方的电缆(相当于大的电线),每相再并联一个500K的电阻(相当于细的电线)去带动一个5.5KW的电机,电缆和电阻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把电机改为55KW的,是电缆烧毁还是电阻烧毁?结论很明显,是电缆烧毁而不是电阻烧毁!就算是电缆烧断了,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
同意27楼的,最可能是粗线接触不良

网友S:
           27楼说的好.我赞同.我觉得楼主说的有点夸张小线不会烧短吧

网友T:
我比较赞同8楼的说法

网友U:
基本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V(2005-06-24):
同意8楼看法

网友W:
2个线2端的电压一样 细线的电阻大 发热肯定大拉 所以就烧

网友X:
小问题引来大讨论,热闹非凡.

网友Y:
我同意9楼的观点,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Z:
P=U*U/R 电压相同,细线R比较大。 所以就更热!

网友Z:
sorry 解释错误。看了9楼的 解释好象应该有点道路!
不好意思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两根不同(一根线径大些,一根小些)的线并联在一起接负载,当电流增大时,为何细些的线要被烧短?

楼主,真的吗,真的细些的线会烧断吗,如果是真的那我就要记住了,我很喜欢这样并联的,呵呵不过没在打场合使用所以没出事,下次我就记得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两根不同(一根线径大些,一根小些)的线并联在一起接负载,当电流增大时,为何细些的线要被烧短?

楼主,真的吗,真的细些的线会烧断吗,如果是真的那我就要记住了,我很喜欢这样并联的,呵呵不过没在打场合使用所以没出事,下次我就记得了
你讲真话还是反话?并联的两个电阻,小的那个会烧掉?你的初中物理是不是没毕业?!
只要接头过关,两条大小不同的线并联是没有问题的。低频不会有很明显的集夫效应。
9楼讲得对。怎么还有人在这里。。。。。。

网友AC:
我也很想知道,我也一直认为细的线会烧断,但今天看了贴子,就有点怀疑了,两根线并联流过的电流应该不一样,又不是串联。

楼主(2006-07-19):
最近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问题,一根120的电缆和90的电缆并联供电,可实际的电流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总是相差10安培左右,这个可是实际的经验啊

网友AD:
同意9楼观点,并联电路中的各支路电流不一定相等,只有各支路电压才是相等到的!各位不要与串联电路搞错了

网友AE:
精彩!
和当年的伽得略驳亚里士多德的“落地论”和方法完全一样哦。
但是有一种情况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电动机、变压器等的线圈绕组可不要一粗一细哟!大家能想想这是为什么吗?

我反对你这种观点,我们单位有缠电机的,当没有那种型号的漆包线时,就用两条不同截面的漆包线代替,要求和原来的截面相差无几就行了.

网友AE:
本人认为是不会烧断的,根据并联原理可知,只要细细的推敲就会得出结果.有的人只看到了P=U*U/R 而忽略了P=UI  I=U/R  最好得方法就是实验.

网友AF: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G: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AG:
27楼的说是很对

网友AH:
粗线接触不良

网友AI:
原因是线密度不一样,接触电阻不一样.
就是粗的我也可以让它烧了!!!!!!!!!

网友AJ: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AK:
看来基本功一定要过关哦,要不然会闹笑话的。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AL:
同意6楼

网友AM:
电流不同的

网友AN:
晕吧~  并联的两条线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细的承受的电流如果小于现在要流过的两线的平均电流数,你们说细的能承受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