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变频器出线端电压达450V是否正常。已经在快速设置里设电机电压为380V。经常在450V电压下运行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第一,你采用什么手段进行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测量?
第二,电机运行的负载状态?运行的频率(转速)?

楼主:
1,用数字万用表测,但变频器面板显示402V
2,运行频率50HZ。
谢谢!!如果有什么现场问题可否电话联系???
西门子430

网友A:
奥?那当然以变频器的现实淡雅参数为准了,数字万用表不可靠。
另外你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在这里说。贴出来看看。

楼主:
我打字不怎么快,你可要慢慢等一下
一项目调恒压供水,两用一备电机。两用的都带变频,备用是工频。,当第一台电机变频起动达到50HZ压力仍不够就给第二台变频器一个信号,起动第二变频器。第二变频器可以切换成工频运行。当变频器有问题时能自动起动备用电机。

楼主:
现在主电路已接好,就是差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最要注意的是哪几个参数?如何设?我搞不清模拟信号增益和微调的关系

网友A:
知道了,不会用MM430的装置,其实你的应用很简单的,可以找销售商提供一下现场服务的技术支持。就搞定了。然后,你要好好的学习使用手册,也就会用了。

网友B(2006-03-28):
楼主:数字万用表的基准频率50HZ,自然测的数据不准确。建议用指针式的测一下?

网友C(2006-08-10):
用带真有效值功能的数字表测.否则还不如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