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8):
现正调试一项目,该项目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来实现恒压供水,但不知PID控制如何调参数,有哪位高手能指点?需要调哪些参数?

网友A:
哦?PID功能不会用,可以看说明书,那里讲得很详细;也可以打技术热线求助于应用的技术服务与支持。另外,自己动手试一试。那个功能很简单,但是有关恒压控制本身不简单,要想实现稳定的控制,与现场的许多条件有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你对中央空调水系统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