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5-03-18):
在自控中经常遇到:先通过测试某个量来进行下一步的自动控制,请问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如何保证控制的可靠性。

网友A:
题目有点大
我以为,可能的故障产生条件和影响、检测量的准确和可靠的因素、控制结果的必然、必要性,都是系统控制中要考虑或作为联锁的

楼主:
对于一个系统中,监测往往还相对容易实现,但这一步很关键。作为控制,为了保证自动控制的可靠,是否需要设置变量的可调整范围,以防止监测出现问题而带来的超限调整。

网友B:
这个叫做反馈控制

可以通过设计监测电路来实现性能保证,或者在可计算单元里进行一些必要的算法检验

再流行一点,你说的东西叫做神经网络,可以看看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