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9):
我用gppw想打开e盘的一个10-10程序(原为fx-win版),提示drive/path和project要填写,不知怎样填才能打开?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菜单栏project中有读取fx-win版程序选项,选择要打开的程序再转换成gppw格式即可打开。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再问一个问题:三菱plc的电梯程序10-10(www.elevator2000.com中下摘区变频程序)用fx-win/gppw打不开,用甚莫可以打开?

网友B:
GPP-W的檔案開啟是以專案資料夾方式開啟!PLC內容置於資料夾內!外面就是一個啟動檔案!
你放混了!

网友C(2005-04-26):
我也需要帮助
我设计的是16层的双梯系统(群控中的最简单的形式)用C200H欧姆容(立石)的编程的语言
需要梯形图(我将有一个实验室)我可以进行调试程序
不用担心程序的对错我有时间去调试的
最好调速用的是变频器的(旋转编码器)计数器可能用到是特殊计数器中的高速计数器
我也是一个初学的人会的也不多  !!!希望大家帮我这个三脚猫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