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9):
个位前辈老师:
   我单位新装一台空压机电机.132千瓦的鼠笼式电机.为减少无功电流.我想装补偿电容器但不知选择那种型号多大容量的电容器及计算方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是就地补偿吗?
你的电机是怎么样运行的?
实际的效率和功率因数上多少啊?
你可以分步补偿,按照电机实际需要的无功,来进行补偿。
那就要采用控制器来对电机进行计算,去控制电容的投切。
电容选用12KVAR,分5步,我认为就可以了。

网友B:
测量一下空载的电流,需要补偿的电容的无功电流不要超过空载电流,小一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