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选择

楼主(2005-03-19):
各位大哥:
    现有三个13KW的加热带星形连接,用三只双向可控硅控温,请问可控硅要选多大?

  如果改用三角形连接,可控硅又得怎么选?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急!!!!

网友A:
我看见的都是二极管加单相可控硅接三角型啊

网友B:
具体的选型请参考SSR的选型手册。另,不妨考虑单相控制加热,电力线,温控仪,SSR,还有触发器都节省不少。而且单相移相控制没有三相不平衡的麻烦,温度均匀性更好。

网友C:
你要的是理论计算还是简单的结果?如果是结果为啥不选的大一点?这还好问!可控硅带三角形负载,一旦坏一片有如何对策?

网友D:
星型接法一般选负载电流的1.8--2.2倍,  电压为负载电压的4--6倍   120A   1400V
三角形连接,一般选负载电流的2--2.5倍。电压为负载电压的4--6倍    120A   1800V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的加热带总功率28KW,上次调试时用了100A的可控硅,结果穿掉了,我想搞清楚,可控硅选择的方法,明天还得去换新的,不过我买了200A,1600V的可控硅,希望这次不会再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