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9):
各位大师,我要用一个Dalls的18B20(好像说是可以测温度的)来做一个温控,好像这个东
西的输出是16位的串行信号,请问该如何把它转换成8位的并行信号?如果可以转换的话,
该如何与51系列的单片机相连接(它只有一个输出口,长的和三极管一模一样,只有三个管
脚)?

网友A:
和51连接,为什么还要将之变为8位并行信号
将第二脚接上拉电阻和51任何一i/o口连接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