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欧姆龙PLC (CPM2A)在使用中因故障断电后经常掉程序(有一部分程序失效) 不知什么原因 (是使用非正版软件的原因吗)希望高手解惑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吧?
是程序没有了吗?
故障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失效是什么意思?

楼主:
设备自动运行中 因故障按急停后 再开机后 在自动上总是运行到一个点 停止

网友C:
再检查程序.

网友D:
程序丢失还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我想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你可以看看运行到那里走不下去了,急停之后和顺利走完的各个条件应该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E:
我看也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