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现在想做一个项目,由一台PC机和128个用PIC16系列单片机做CPU的电机保护器通过串口进行监控.
     功能包括:
     1.pc可以向各个pic写入控制参数.
     2.当指定某一个PIC时,可以实时显示这个PIC的变化参数(运行电流等).
     3.当某一台PIC检测到报警信号时,可以向PC传送报警代码.
   其中第3个功能怎么实现?
     是PC机不断的向各个PIC发送请求命令来获得报警代码?这个方法好象很慢,查完128个PIC要很久.还是有其他方法?
     因为第2个动能和第3个功能是同时实现的,好象会导致机子很卡.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还是新手.
   qq:33590902.
   e-mail:guangtoujian@163.com

网友A:
什么总线?

网友A:
485的第三条不好做的

1.pc可以向各个pic写入控制参数.
2.当指定某一个PIC时,可以实时显示这个PIC的变化参数(运行电流等).
要是能挂上128个的话,也是个高手了!
我们看过挂256的,自己人挂了80多的。

网友B:
單獨用一塊PIC接收RUN ALM狀態!用陣列方式儲存!
PIC只增加一站,但是;資料取回時;是以塊取回.快多啦!

楼主:
利昌機電大哥说的话我不大明白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用单独的一块PIC做各个PIC的从站,接受各个PIC的报警状态,这样采取的好象是多主机结构,硬件上怎么实现啊?……

楼主:
吴辉大虾
     想问一下你们自己挂80个,软件上是怎么实现的?希望指点一下啊

网友C:
对于单主总线,利昌机电说的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每个下位机都可以主动发数,是一个多主系统。一般不在485、232的基础上做。I方C是多主的,可否用I方C做个转换?

网友A:
****************************
I方C是多主的,可否用I方C做个转换
****************************
看它的英文就知道不行的

网友C:
我只用它做些器件访问,没做过多主的研究,但是资料上说是多主的。

网友C:
其实,象这种简单的多主可以自己在485上做协议。
只须要侦测总线空闲、忙状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总线竞争就可以了。

楼主:
印象中好象没有用485协议上做多主的例子,也是茫然无头绪……怎么检测总线的忙与空闲状态啊……哪位大哥给个文字说明啊

再者,I方C的通讯方式可否和SCI异步通讯方式同时存在的啊?否则怎么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