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各位前辈老师:
    我单位有时要控制用电负荷下达用电指标.如100千瓦等.我单位配电间低压盘只有电流表.如何将电流表所示电流数换算成功率千瓦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功率=3U乘电流乘功率因数

网友B:
你是电工吗?!!这么简单的问题!!哦,我看以下我的小本子在告诉你,,是这样的
1.732乘线电压乘线电流乘功率因数,,但是变压器可不是这么算的变压器就不用乘功率因数了你自己到变压器上看看额定电流,在根据我和你书的计算方法算一下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