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像变频等电子产品,很容易在电压不稳的情况下,出现故障,甚至损坏,
问题1,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电压稳定下来,当然,稳压器这办法不选用了,造价太高,
问题2,是否有什么产品,比如电压,电流一降低,它就工作,结出信号,

请专家给于支持重谢,,,,,,,,,,,,,

网友A:
正对一二个设备很容易,但要解决宏观问题就难了。

楼主:
就是对一两个设备

网友A:
你的是什么设备,多少功率

网友A:
如果是24小时运转的设备,在用谷电(后半夜)时会电压偏高,在用电高峰时又会电压偏低。电压偏高会冲击有些电子设备,需要加装过压保护装置。

网友A:
电压偏低一般不会冲击电子设备,但会使设备的负荷能力减小。pzh0319@yahoo.com.cn

楼主:
我这里用的,大部分是,变频和软起,在,30KW-32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