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飘移

楼主(2005-03-20):
OMRON  C200HS  PLC控制气眼针移动及定位,使用旋转编码器,经常发现停机后原点飘移或使用过程中定位不准,请教产生的原因,或排除的方法!编码器至PLC线约有15M。

网友A:
在线看一下程序执行和实际之间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