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我现在想用at89s52单片机实现定时10us ,可能吗?帮帮忙吧,各位大峡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片子,我没有见过

不过建议你查查关于这片单片机的定时/记数器方面的资料

找到它的描述方式,直接用汇编很容易实现

网友B:
哈哈
怎么不可能

网友C:
51的片子,定时器的基本原来随便找本书都有/

网友D:
怎么不可以,设定定时功能,设定初始的计数基值,采用循环的方式,计10次不就行啦!!!

楼主:
我是用c编的,采用的自动重装初始值,我想这样误差会小些,但是我实际上定时3us,波形确有80us
的延时,我都急死了,怎么调初值都不行.后来换了一个27m的晶振,还是不行

楼主:
这是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ial()
{
 IE=0x82;
 TMOD=0x02;
 TH0=0xfc;
 TL0=TH0;
 TR0=1;

}

楼主:
我上传的就是这个程序的波形,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楼主:
这是波形

楼主:
可以看到CH2那个最窄的脉冲都要100us

网友A:
可能是我不太会看

从你的图里,我只能看到乱七八糟的脉冲

到底哪个是有效的?为什么会出来那么多各不相同的脉冲?
这样输出波形,基本上是没有一点作用的,谁也看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解释清楚,我这是要输出一路PWM波形,其中最窄的那个波形我就想要10us,不知道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