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为什么电流线圈匝数少,导线粗,而电压线圈匝数多,导线细呢?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线圈啊())————!!!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吧,
电流继电器是串接在回路中,要求继电器的串入尽可能的不改变原回路的参数,因此线圈线径粗,匝数少,继电器的电阻和电感小。
而电压继电器是并接在回路中,要求继电器的并入尽可能的不改变原回路的参数,因此线圈线径细,匝数多,继电器的电阻和电感尽可能的大。

网友C:
电流继电器是串接在回路中,而电压继电器是并接在回路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