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0):
我最近有一台三菱的变频器,型号FR-F540-15K-CH,用电位器一调速时,保护功能就动作,显示 E.OV2 故障,我调过加、减速时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教各位兄台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了?你的电位器是外接的?
你可以试一下,把变频器初始化,用面板来操作,看看故障还存在吗?如果存在,就是变频器的保护检测回路有点问题。

楼主:
我的变频器用了半年了,该变频器是给风机用的。电位器是外接的,让操作工只能外部调速(因如果操作面板调速,怕操作工误改内部参数)。用电位器一调速时,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化很大不稳定,超过了额定电流,然后变频器跳闸,面板显示E.OV2错误,即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B:
假如电位器不调整是不是不会跳闸?还是转速调高才跳闸?

楼主:
不调电位器,它不跳闸,但转速一调高,它就跳闸!

网友C:
是在加速还是减速出现的?建议恢复出厂值然后只改频率给定方式参数,其它的不改。如果还这样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B:
检查风机风道有无破损

网友D:
把加速失速防止设为有效

网友E:
电位器是什么样的?

电位器的内部电路可能出问题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