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打算用一个步进电机,家里有一个现成的,可是什么资料都没有,我用万用表量出了
步进电机的两组线圈,可惜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电机线圈的极性!还请各位请教!

网友A:
如果确定是两组线圈,那么就不用知道所谓“极性”了。即使错了,不过就是电机转动方向不对,再换一下就是了。

楼主:
如果都错了就好了,关键是如果有一项是对的,有一项是错的,那电机朝哪个方向转动呢?

网友A:
如果都对了或者都错了,电机朝某个方向转;如果一个对一个错,电机朝另一个方向转。

楼主:
好的,谢谢!那电机不会烧吧?

网友A:
这个问题……你用过两相步进电机吗?
如果你的电机现在不是坏的,不会因为把线圈极性接反而烧掉。

网友B:
接到直流低压电源上依次点动几下,应该看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