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我能不能从电脑里通过驱动器读出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

网友A:
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读出电机回授脉冲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能不能从电脑里通过驱动器读出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

可以,不过需要特定的连接线和软件,一般卖伺服的人不免费提供。

网友C:
可以,编码器的信号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读取,在驱动器里作一个转换,将该段信号赋值给通讯控制字的不同区域,则可以在PC中显示或调用该信号!调用时需在计算机中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