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如何設置將人機介面與PLC連接起來

网友A:
人家开发产品时,产家不是给了你联接线吗

网友B:
要看你编写人机界面用的是什么编程语言

每一种编程语言都有它固定的上、下位机通信方式

相vb、vc里就有一个专门的通信控件,设置它的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C:
怎么没有看到啊!

网友D(2005-05-03):
你这问题问的太大了吧.
不过一般都是用设置IP地址连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