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1,伺服电机工作时对外界磁场影响有多大?
2,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在转速为60转/分时那个性能更好?
3,都说伺服电机照价贵怎么我调研的不是这样?
调研价格如下:

      步进电机系统:
                  电机品牌:日本rorze 型号:m26a33D   价格:850 元/台
                  电极驱动器型号:RD-023MS            价格:3500 元/台
                  控制卡型号:PCI-8132                价格:4500 元/台

              步进电机系统还没有考虑角度编码器和数据采集卡等。

           伺服电机系统:
                  电机品牌:北京和利时(原北京四通电机厂), 电机和驱动器一套:4350 元/台   电机型号:90CB050-2CE6E
                                                        驱动器型号:ES0020B-CBCEE
                                                     控制卡型号:PCI-6030         价格: 3500 元/台

如果我选用的伺服电机有不妥之处,请大家给我推荐一些公司或者品牌!

先谢谢大家!

楼主: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性能比较,要看具体电机和驱动器的参数,只看你列出来的型号,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无从比起。

至于价格,看你列出来的这些东西,步进是挑最贵的,伺服挑最便宜的,当然是这样,你怎么不用和利时自己的步进来比,应该不会超过2000。

顺便说一下,所谓 PCI-6030 根本不是什么伺服控制卡,而是步进控制卡。

楼主:
我们这个伺服系统是为了测永磁体磁化强度是量用的。就在离电机一米的距离还有多少剩磁?

第二:PCI 6030是一种全数字伺服/步进电机控制卡,网址:http://www.stone-electric.com/36/20041125@374.html
第三:我今天又考察了三洋伺服的报价,驱动器加电机也就是5300元/台。

网友A:
关于电机的磁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相关指标,大概也只能问具体的厂家人员了,不过,我很怀疑他们自己知道不知道,他们多半建议你自己试试。

PCI-6030的情况,我比和利时更了解。随卡附的演示程序中,有一个是我写的。

我不知道你要多大的步进,不过,国内使用电机的情况来看,中小功率伺服,基本上是日货的天下,而步进电机,使用日本产品的很少。3500一个驱动器,这个价格有点夸张了,不知道能提供什么性能指标。

网友B:
建议你去了解一下德国Lenze的价格。不怕吓坏你:光一个9322(1.1KW)伺服驱动器就一万多!

网友C:
建议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德国SIEMENS的价格.

网友D:
要看具体的要求及品牌;

网友E(2005-04-25):
您可以考虑一下南京苏强的伺服单元,他们的价格
在市场特别有竞争力。

网友F(2006-01-11):
现在科日新公司新推出一款PCI总线四轴运动控制卡(KPCI-884),在原有K-880(ISA总线四轴),KPCI-882(PCI总线两轴)基础上又有了新成员.
其配套的接线端子板由一条62针带缆和一条37针带缆与控制卡相连,极大的方便了输入输出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