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我们有一新的F940触摸屏,用来与FX2N-48MR相连使用 。前天刚开始使用时,已经用笔记本往触摸屏里面写了程序,今天修改后重新往里写,  先是根本无反应,后查RS232的连接电缆,发现有一根线好象掉了, 重新接好后,再连接起来,往里写程序,倒是有反应。结果将里面的原程序全删掉了,然而新程序写不进去。
    什么原因,请大虾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将你的接的线 RS232连接的号写出来,这样人家就知道该如何帮助你了。

楼主:
后来发现因程序修改造成。
原程序中没有计米长度显示(从编码器来的信号)
修改时将计米长度显示加在程序开关部分,造成的结果是能将在程序删除,而新程序却不能写进去。
 为什么会这样?还是不明白。

楼主:
修改程序时是想将计米长度显示在触摸屏上(来自编码器)。我们初步认为触摸屏不能接受编码器来的信号。
   但我们另一台设备用的是触摸屏上可以显示计米长度,此信号来自接近开关。
   莫非触摸屏只能接受接近开关的信号,而不能接受编码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