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我们的系统用的是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上位控制用的是三菱F940GOT的触摸屏,在建立触摸屏和PLC连接过程中,三菱推荐我们通过一根RS232的电缆,再接上一个专用的HMI适配器(型号是:6Es7 972-0CA11-0XA0)和西门子的PLC建立连接,我想问一下能否用西门子的PC适配器(型号是:6Es7 972-0CA23-0XA0)代替HMI适配器,如果能代替是否在设置中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网友A(2005-11-28):
应该可以的。我的西门子S7-300PLC与PRO-FACE通信就是用的你说的那个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