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1):
我们的系统用的是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上位控制用的是三菱F940GOT的触摸屏,在建立触摸屏和PLC连接过程中,三菱推荐我们通过一根RS232的电缆,再接上一个HMI适配器(型号是:6Es7 972-0CA11-0XA0)和西门子的PLC建立连接,我想问一下能否用西门子的PC适配器(型号是:6Es7 972-0CA23-0XA0)代替HMI适配器,如果能代替是否在设置中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楼主:
Bfhy大哥:
     先谢谢你!
     我在实际通信的过程中,用HMI适配器代替PC适配器触摸屏上总是跳出通讯出错,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你是否知道PC-GOT之间的连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