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05-03-21):
(无正文)

网友A:
兄弟,我给你贴出来.

网友B:
LM324 低功率放大器!它上面IC 1 啥編號? 來亂的?!呵呵.像似一組比較電路.

网友C:
这是个电源输出电路,信号2经LM324(电压跟随)送到IC1的3脚,然后与1的信号(电阻分压)做比较,从而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控制12V电压的输出

网友D:
最右边的三极管有用吗????在什么状态下导通呢?

网友E:
好像图画错了,最右的三级管b,e不应该短接,电子开关用

楼主:
此电路是应用于探伤机检测电阻用的,我不明白的是信号输入端分别接在两个磁化头上,空载磁化时输入交流电大约为10V,如果零件接触好时只有电流,没有电压.如果零件接触不好将造成零件打火.请问这个电路能实现检测或者在电压升高时将有输出信号呢?

楼主:
对不起啊,最后那个三极管的基极是不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