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yf1:CQM1-OD213接线图

楼主(2005-03-21):
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卍卐
谓正途,崎岖当先

楼主: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另外请确认您的继电器线圈是否有极性?

网友A:
是我把A19/A20的直流电源极性调反了,由于没有OD213的接线图,参考的是OD212,二者不一样。直流电源正确连接后一切正常了,顺便也说明213内部有电源极性保护。A9/B9/A19/B19内部是短接的,A10/B10/A20/B20内部也是短接的。再次感谢machel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