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们平时讲的变频器一般控制它速度的都是模拟量,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变频器跟踪的使用呢?就是说一台电机使用模拟量来控制,另外一台电机并不是使用模拟量,而是用第一台电机连接的增量编码器来作为速度源,第二台电机的转速随第一台电机的转速成比例的改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电子齿轮!我的问题就是:在电机刚刚开始转动的时候,由于增量编码器还没有转一圈,也没有出现Z信号,只是有A,B两相信号,那第二台电机怎么知道此时第一台电机的转速,只根据脉冲数当然不行,因为第二台变频器也不知道连接在第一台电机上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不同位数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所表达的转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一般变频器怎样来识别这个的?

网友A:
解决不了了吧?傻。

你的这个问题,归属于同步控制。而同步控制的方案,可称其为千姿百态,五花八门。楼主这个方案也很好呀。只是他不知道第二个变频器怎么识别来自第一个系统的转速信号,并有效的把其作为自己的转速给定信号。

你既然选择了第一套系统的编码器信号作为第二套系统的转速给定源,那就决定了他的属性是数字量给定,就不要考虑他从模拟量输入给入装置,而是考虑数字通道输入,比如,采用uss通讯或者总线通讯的方式给定转速。这里面,第一,为了考虑跟踪的快速性,编码器信号,不应采用z信号,而应采用ab信号。第二,要对编码器信号做数字化处理,比如采用单片机、plc等处理为变频器可以接受的通讯信号。第三,在处理过程冲,为了保证跟随的高响应特性,还必须强调信号处理的速度,好满足要求。这样,就很麻烦了。但是其效果一定很不错了。

如果考虑第二套的系统转速给定从模拟量输入给入,那就不要采用编码器的数字量反馈,而是采用测速机类的模拟量反馈信号。或者将编码器的数字信号f/v变换,再输入到第二套装置的模拟量输入口。这种方法简单,但是,也有一个响应速度问题。

如果只追求最终跟踪的稳态结果,不考虑跟踪过程,上述的两种方法都还可以。如果很在意跟踪过程,那就有些问题了。因为这种“串连”的跟踪,总是达不到完全同步的效果。

可以去“潜一下水”,翻翻有没有同步问题的相关帖子,会对你的“跟踪”问题有帮助。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如果不用Z信号,第二台电机以什么样的速度转呢?我的意思是单单由第一台电机的编码器的信号作为速度源,没有任何PLC等控制系统,因为我以前看过人这样做过,如果不用Z信号,第二台电机也不知道采集的脉冲数具体是第一台电机走了多少,因为第二台电机也不知道给它信号的编码器的位数。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没有Z信号,第二台电机将会以什么样的速度运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Z信号,是不是需要第一台电机转一圈后才能确定编码器的位数呢?也就知道采集来的脉冲所对应的运转度数了?

网友B:
OMRON的3G3RV有脉冲输入控制功能,可以接收第一台变频器发出的脉冲或者编码器发送的脉冲,通过参数设置可以设定主机和从机的速度比,只需要一相脉冲即可。

楼主(2008-11-27):
顶,有没有说的更有针对性一些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有没有说的更有针对性一些的?谢谢!
^_^,太有趣了,这么老的帖子被翻出来重新的晒?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题目太有趣了。电子齿轮?嗯,好。重新看过,又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意见。我来参与:
编码器信号的A、B两个通道每周脉冲数是一样的,且他们的脉冲相位差90度,这样就决定了AB两通道的脉冲一旦输入到变频器的编码器模板接口,变频器就能识别电机的转速信号了,这里A或B的脉冲数做为转速值,A与B的相位作为转速的方向,变频器即可识别转速。其中一个通道脉冲数所以能作为转速是因为变频器的参数有一个值必须要输入,就是每转脉冲数。这难道还不能知道转速值吗?
不知是否回答满意?^_^,其实两三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楼主应该是早就解惑了。来此回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