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是菜鸟,刚接触PLC没多久。
我想问问,PLC可以实现高速实时控制吗?比如说,在某个输入信号上升沿延迟几十~几百微秒后控制输出高电平,如下图所示,plc或外围智能模块能达到这个速度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入:_________|
              <---100 us--->
                             _________________
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选用哪种plc或智能模块啊?谢谢!

网友A:
要求太高了,你不如直接把这两个信号短接,电气要求达得到就行了!

网友B:
咋个不行咧?用中断不行吗? 假设输入为i0.0,输出为Q0.0,那么把INT0 ATCH给0事件,在INT0里用   LD  A I0.0
              =I    Q0.0

网友C:
几十~几百微秒啊, 师傅, 不太可能吧, 毫秒级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