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是菜鸟,刚接触PLC没多久。
我想问问,PLC可以实现高速实时控制吗?比如说,在某个输入信号上升沿延迟几十~几百微秒后控制输出高电平,如下图所示,plc或外围智能模块能达到这个速度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入:_________|
              <---100 us--->
                             _________________
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选用哪种plc或智能模块啊?谢谢!

网友A:
这个速度靠PLC 本体来完成恐怕比较困难,1ms都需要使用中断来实现呢。不过应该有高速模块来做100KHZ的好像可以,这样的话应该是10us精度吧?^_^大家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