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是菜鸟,刚接触PLC没多久。
我想问问,PLC可以实现高速实时控制吗?比如说,在某个输入信号上升沿延迟几十~几百微秒后控制输出高电平,如下图所示,plc或外围智能模块能达到这个速度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入:_________|
              <---100 us--->
                             _________________
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选用哪种plc或智能模块啊?谢谢!

网友A:
几十~几百微秒对应:10~100kHz
理论上CS/CJ 都可以。但是没有实际试过。建议咨询OMRON 。

楼主:
我需要的是实时控制,而不是高速脉冲输出或计数,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只可以按照程序设定的
方式(包括周期、占空比等)发送脉冲,似乎不能做到实时控制的啊!CS / CJ可以做到实时控制功能吗?

楼主:
这种高速实时控制是不是只有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才能做到,PLC无法做到啊?
有哪位达人指点指点我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高速实时控制是不是只有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才能做到,PLC无法做到啊?
有哪位达人指点指点我呀?

你花的起$,啥做不到?
你在幾各論壇發相同話題!不知你問哪一個廠牌?若是問OMRON!去CX-PROGRAMMER SETING 裡去看!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