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用的是三凌PLC(FX-1N),程序中用了PLC許多中間繼電器來控制介面,例如用M11來對應輿介面的啟動健,這樣是如何來將人機介面和PLC連接設置起來

网友A:
人机界面是什么型号?不同的用法不同,有的直接在界面中输入PLC的变量即可,有的得在界面的相应数据区中作设置,由PLC向这些地址置位或复位

楼主:
品牌為DIGITAL,型號:GP2501-LG41-24V

楼主:
我用的是三凌PLC(FX-1N),程序中用了PLC許多中間繼電器來控制介面,例如用M11來對應輿介面的啟動健,這樣是如何來將人機介面和PLC連接設置起來 .人機界面品牌為DIGITAL,型號:GP2501-LG41-24V。謝謝!

楼主:
請您幫忙
我用的是三凌PLC(FX-1N),程序中用了PLC許多中間繼電器來控制介面,例如用M11來對應輿介面的啟動健,這樣是如何來將人機介面和PLC連接設置起來 .人機界面品牌為DIGITAL,型號:GP2501-LG41-24V。謝謝!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应该说是介面控制PLC中的辅助中继,你在介面中把启动键定义关联为M11即可,你有空看些人机的书就知道了。人机不能直接与PLC的X、这些物理点对话的。OK!

楼主:
我現在遇到一個新問題:我接好一臺自動機後,所有的輸入都是顯示的,程序也是正確的,但是無輸出,Y接點一點反應都沒有,搞不明白。哪位知道可能是什麼原因,請賜教!

网友C:
程序是否运行?
或输出被锁定;

楼主:
輸出鎖定如何解決?

网友D:
一般的PLC都有RUN或STOP外置开关,CHK开关位置试试

网友E:
程序输出保持位是否工作???在有就是有否设中间工作位中断程序???我只知道omron的,估计可能有 这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