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单片机和PLC谁的响应、控制速度更快?
比如说,在检测到某个输入点信号的上升沿几十微秒之后控制某个输出口输出高电平,用单片机和PLC哪个更能精确控制呢?它们各自的响应、控制周期(从输入信号上升沿到输出口为高电平的这段时间)大概是什么数量级的?
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要拿来做啥西?

楼主:
用来顺序控制电磁阀。大约每隔100ms左右有一个输入信号正跳变,在接受到正跳变后按设定的时间延迟顺序控制多个电磁阀顺序启动、关闭,设定的延迟时间通过计算得到,在实时控制过程保持不变。输入信号正跳变间隔时间不定(约100ms左右)。

各电磁阀启动、关闭时间例如:(要求启动、关闭时间控制精度在100us之内)

电磁阀1 ————    12.6~17.8ms
电磁阀2 ————    33.4~59.3ms
电磁阀3 ————    56.5~77.8ms
电磁阀4 ————    66.0~89.2ms

网友A:
这样啊
先测试电磁阀从得电信号发出到完全导同是什么时间等级先
多采几次,来个平均

网友B:
单片机和高档一点的pLC都可以做到。不过我还是对你这种电磁阀感兴趣,请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