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5-03-22):
大家好,下面这句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LD X000
PLAY K4 K4 Y000
END
PLC是FX0N继电器输出的,
可怎么也输出不了脉冲啊,
谁能帮帮我,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三菱的PLC吧!
控制字好象都没写吧,命令不全

网友B:
可以用PLS或PLF进行脉冲触发。

网友C:
这不是三菱的脉冲指令.如果用三菱,你可以用PLSY,或PLSR比较方便,也很容易用.

网友D:
脉冲输出需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型号;

楼主(2005-07-19):
错了
应该是
LD X000
PLSY K4 K4 Y000
END
才对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