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的电路设计

楼主(2005-03-22):
大侠们,我最近接到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个4~20ma的硬件电路,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一点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A:
太简单了

楼主:
能给我一些提示吗?我看到的都是用集成电路的。我主要是在CPU采集到数据以后将测量值以变送的方式提供,能提供一些用模拟器件搭的电路吗?

网友A:
我司的HY电量传感器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用运放行吗?

网友B:
不然只能用三级管了.

网友B:
不过都是调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用运放和三极管都可以啊,能给我一份原理图吗?谢谢了:lxr6991997@163.com

网友C:
做4~20ma的电流输入?经过运放来放大,再送到AD吗?AD用的是什么呢,标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D(2015-02-06):
有谁贡献个完整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