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们有一新的F940触摸屏,用来与FX2N-48MR相连使用 。前天刚开始使用时,已经用笔记本往触摸屏里面写了程序,今天修改后重新往里写,  先是根本无反应,后查RS232的连接电缆,发现有一根线好象掉了, 重新接好后,再连接起来,往里写程序,倒是有反应。结果将里面的原程序全删掉了,然而新程序写不进去。
    后发现是修改程序造成的。修改程序时是想将计米长度显示在触摸屏上(来自编码器)。我们初步认为触摸屏不能接受编码器来的信号。
   但我们另一台设备用的是触摸屏上可以显示计米长度,此信号来自接近开关。
   莫非触摸屏只能接受接近开关的信号,而不能接受编码器的信号?

网友A:
触摸屏哪能接受脉冲信号?

楼主:
那用编码器器,触摸屏上怎么显示计米长度?

网友B:
你的表达有误吧?触摸屏接收编码器的信号?触摸屏都是取PLC的地址来显示的,怎么可以说是接收编码器信号呢!
怎么会呢?除非是你的地址有误,不可能不能接收编码器数据的。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计数器的设置问题。起初用D5来显示,是16位的,字长不够。后来改为D600来显示,32位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