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我们的步进驱动的驱动电源是AC40~110V,工作电源是AC15V,通过变压器供电
但是一连烧掉几台,快急死了
大侠们快帮忙分析一下啊

楼主:
我个人分析是因为变压器供给的15V和110V共零点所致

网友A:
驱动器最好是用变压器的独立绕组,不要两个公用一个,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用户,他们就是经常把驱动器烧掉,后来,发现他们那里的电网不稳定,最高到过270v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它的工作电压是AC40-110V,而你给它的电源是AC15V

网友A:
有些驱动器是两组电源的,一组是信号的,一组功率驱动的,ac15v应该是信号的吧

网友C:
用相互隔离的变压器或单独的变压器分别供电给驱动器

楼主:
谢谢,以前用变压器是独立绕组的,正常
现在用的是共绕组,但不共零,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又学到些东西啦

不能共零
最好都用独立绕组啊

网友E:
干吗不用一组电源供电的驱动器呢?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