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做相位转移   谢谢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在3相4线制线路中我用电笔测量3相火线的时候其中一相电笔不亮,而测量零线却带电,我用万用表测量任意两相火线都是380V任意一相火线对零线都是220V     3相的电动机还正常运转   我检查我的电笔没出故障,,我问别人告诉我是相位转移请教各位是这样的吗 什么叫做相位转移啊

网友A:
邪门了``````呵呵~`我也是刚入行不懂啊

楼主:
怎么内人说话啊

网友B:
不亮的是零线吧

楼主:
怎么没说的啊是不是大家不清楚啊

网友C:
很奇怪啊!我遇到过零线带电的!不过电笔也打不亮啊!

网友D:
晕!
你是不是把电机的三根线的其中一根接到零线去了!
那样子电机可能会转,但是发热厉害!

网友E:
并了一个电容器啊   在马达旁啊

网友F:
是啥子原因哟。吾迷糊了

网友G:
什么相位转移?肯定是零线接地问题!电笔只不过是测相对电位而已,怎么能够简单的说相位转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