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选电缆

楼主(2005-03-22):
设备功率为170KW 该用多打的电缆,怎么选???急蛤~~!在好能告诉我公式~!谢谢!

楼主:
怎么没大侠帮下忙~~!!

网友A:
如果是三相一台设备选95平方铜芯电缆  如果是多台设备你还要说明各台设备的功率还要考虑同时使用系数

网友B:
楼主:
      设备功率为170KW,额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
额定电压380V
是多台设备合在一起。 各设备功率56.93, 18.25, 35.48, 44.4, 14.44
急蛤!~

网友B:
Re楼主:
       如在空气中敷设,请选YJV 0.6/1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规格:3*240+1*120 (该电缆理论允许持续载流量483A)。
       其他详情请来电:
       朱恩清  13064880370

网友C:
170KW电压大概在340A左右,可以选择150平方的铜心线。

网友D:
95 平方太小,150 的差不多。

楼主:
我算出来的电流怎么是25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