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脉冲输出

楼主(2005-03-22):
急,脉冲输出问题
大家好,下面这句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LD X000
PLAY K4 K4 Y000
END
PLC是FX0N继电器输出的,
可怎么也输出不了脉冲啊,
谁能帮帮我,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对脉冲应该有限制的,因为是机械触点的

楼主:
可我设定的频率很低啊,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B:
ld x000
plsy k4 k4 y000
end

play是那个指令?应是FNC57----PLSY吧,
如果用FNC57,照上面写就可以了!

网友C:
把脉冲参数改大点!我也遇到过!可以的!可以产生脉冲!

楼主:
楼上的,谢谢,
你当时用的和我用的那型号是一样的吗??
我用的是FX0N,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D:
改用晶体管输出的;
继电器型号不支持脉冲输出;

网友E:
改用其它的脉搏冲输出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
我们换了个型号的现在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