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请各位大虾告诉小弟

楼主:
各位师傅:
  请问这样的线路是省电还是费电,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和一样长没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B:
一样的效果,前提是线够长

网友C:
我不同意。假如是室外悬空的话,你就要小心刮大风了。我看过多起。

网友D:
相差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