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2):
6000rpm/min恒扭矩电机,最好是风冷的,那位网友有这方面资讯的请赐教。

网友A:
说功率。功率是多大的?

两个办法,其一,定制电机,将电机的额定转速向上移。即可达到恒转矩特性;其二,将一个两极的电机其所需功率按下述公式计算选取:

6000 * 所需的恒转矩值 / 9550 = 功率(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