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各位大侠:24VAC接触器线圈可承受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A: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AC24V的就给它24V就是拉,这个范围是很大的,但是会影响吸合的效果,一般24V通过220V或者380V的变压而来,要想工作稳定还正常,我想还是要在标准电压的上下百分之15以内。

网友B:
看你通电时间而定。
一分钟内48V应该可以。

网友C(2019-03-14):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24VAC接触器线圈可承受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24V的线圈你总不能用36V的去控制呀!一般正负15%内工作都是可靠的……